[技术问答]
有人模拟过eeprom么

楼主(2022-07-06):
为什么有人用flash模拟E2PROM

直接选用想用的器件不就好了么?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A:
$$, 硬件就是一个成本,能够省料件,软体可以达成flash模拟E2PROM的功能,为什麽不作呢?

网友B:
搞那么复杂干嘛,要想用片上flash存储数据直接读写操作就完了。

网友C:
没弄过,应该跟物料成本有关

网友D:
应该可以模拟的

网友E:
估计无非就是成本的问题了

网友F:
哪个成本比较高啊

网友G:
没有做过这种模拟

网友H:
读取速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I:
数据吞吐量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