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三极管可以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2022-07-06):
是因为电流放大么?
c=βb

一般驱动能力指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

网友B:
驱动能力指的是电流

网友C:
就跟继电器差不多

网友D:
放大了电流了。

网友E:
小电流驱动大电流

网友F:
电流增强了。

网友G:
正常是5V没有问题。

网友H:
推荐mos管了。

网友I:
就是增大电流了

楼主:
这么说,所谓的驱动能力,指的是电流了呗

网友J(2022-09-10):
增大了电流

网友K:
这个建议你看看基础的电子电路知识

网友L(2022-11-10):
        一般放大的是电流

网友M:
你看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就好了

网友N:
是因为电流放大了呀,电压是不放大的

网友O:
来参考一下这个文章吧,https://blog.csdn.net/weixin_52793832/article/details/123642724,就知道是为啥放大电流了

网友P:
我觉得这就算是电路基础了,可以找个书好好看看

网友Q(2023-01-03):
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电流大了驱动能力不就强

网友R:
三极管本身就是放大器件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