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3 DAP调试器应用和串口打印

楼主(2022-07-07):
   前几天在二姨家看到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35876-1-1.html,就买了一个帖子中所推荐的调试器,
今天来使用一下。

1:首先插入这个调试器,我用的是WIN7,驱动是自动安装的。再下载这个上位机软件PowerWriter_1_3_3_0_installer_exe安装,
和开发板子的调试接口接好线,串口线也接上开发板的PA8,PA9,可以开启上位机,上面会有接线的提示,如下图:

2:在上位机上选好芯片型号,装载E:\固件库\cw32f030-stdperiph-lib\Examples\UART\UART_Printf\这个例子编译好的固件,
然后点击擦除,再点击编程,如下图;

3:点开上位机的调试助手,波特率设置为9600,复位MCU,就可以开到打印信息了,如图:

4:也可以在KEIL中设置调试器,来调试程序或下载,如图:

5:这个调试器功能强大,性价比还不错,二姨家推荐的可以,好评。

网友A:
芯源开发板使用感如何

楼主:
还行,还没有深入

网友B(2022-11-05):
如何实现IAP的串口下载的

网友C:
这个支持stlink下载程序吗?

网友D:
CW32F030CxTx的最大运行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CW32F030CxTx的最大运行速度是多少?

64Mhz

网友E:
如果下载端口,被占用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F:
CW32F030CxTx 支持DAP的哪些下载器呢?

楼主(2022-12-05):
这是ARM M0内核的,原则上DAP调试器和JLINK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下载端口,被占用了,怎么解决的?

DAP模块在复位后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G: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的吗?

可以的,请参考我写的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36810-1-1.html

网友H:
DAP调试器和JLINK都支持

网友I:
应该不支持stlink下载程序

网友J(2023-01-05):
CW32F030CxTx都支持哪些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CW32F030CxTx都支持哪些下载器?

dap和JLINK下载器

网友K:
这个是内部虚拟出来的串口功能吗?

网友L:
这个学习了,DAP的下载器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内部虚拟出来的串口功能吗?

现在一般下载器都有虚拟串口

网友M:
之前都是使用的stlink下载的。

网友N:
这个下载器的价格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下载器的价格很贵吗?

不贵,如果只支持5个厂商(ARM内核)的,只要9.9元,支持全部厂商的要99元。

网友O:
DAP的资料不是很多。

网友P:
我以为用的是jlink呢

网友Q:
最大运行速度是多少?

网友C:
DAP调试器性能在呢么样

网友P:
DAP调试器跟stlink一样的吗?

网友R:
可以使用jlink开发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