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TR01 Tester 开发套件(振弦采集读数仪)使用说明

楼主(2022-07-07):
MicTR01 是系列振弦模块 VM5/6/7和电子标签读写模块 TR01 开发测试、开发套件。使用 STC8 位 51 单片机为核心部件,演示上述各个型号模块的基本用法,包括了模块使用时的硬件连接和软件驱动的常规方法。也可以使用本套件的公开技术资料自行编写代码在套件上进行软硬件测试。

套件硬件组成

电源接口说明

套件有两路工作电源输入接口,分别为直流电源适配器电源接口 DC_IN 和 USB_TYPE 电源接口。两路电源在板上已经做了保护设计,可同时连接,也可仅连接任意一路。

通讯接口说明

对外通讯接口有两路,均为 UART。一路由 USB 转换, 另一路由专用芯片转换为 RS232 电平,两路接口分别为标准的 USB-TYPEC 和 DB9 座。

跳线组

本套件可连接多个型号的模块,为了兼容不同模块存在的管脚差异,套件上设置了若干跳线。在套件上安装不同的模块时,应按照跳线旁边的提示文字进行对应的跳线设置。这些跳线分为 UART 电平选择、供电选择、激励电压 VSEN 选择、 I2C 通讯线路选择等。

模块 UART 电平选择

套件上可安装的模块中,可能存在三种 UART 电平接口,分别为 RS232、 RS485 和 TTL 电平,根据测试模块的具体接口种类,在套件板上进行对应设置。 UART 电平跳线有 4组,必须同时设置一致,如下图示。

模块电源选择

此选择跳线仅针对具有 VIN 引脚的模块(VM511、 VM614、 VM618、 VM714), VIN 可在套件上通过跳线选择为 V4.5V 或者可调电压源 VADJ。

注意:因为 VADJ 可调范围为 5~24V,而模块 VIN 最高输入电压为 15V,使用跳线选择时必须注意 VADJ不得超过 15V。如无特殊测试目的,建议此跳线永远为 V4.5 位置。

振弦传感器激励电压选择

激励电压 VSEN 可以通过专用跳线选择为DC_IN 或者可调升压电源 VADJ。一般情况下,建议将模块的 VSEN 电压设置为 8~12V 之间的电压,过高的电压会对传感器产生损坏,严重时可能烧毁传感器线圈,另外,长时间使用过高的激励电压,对模块寿命和性能也有一定不利影响。

注意:在接通套件电源前,将可调电压旋钮旋转到中间位置(此时 VSEN 约为 7.7V),然后再打开套件电源,在调节电压时,保证使用电压表或者在屏幕上显示实时电压,避免电压过高造成损坏。

I2C 总线 SDA 线选择

不同的模块 SDA 的管脚不同,在对某一具体型号模块进行 I2C 通讯测试时,应在套件板上进行相应线路选择。 SDA 线路选择有两组跳线按照套件板上丝印标识跳线即可(另一个跳线保持不变)。

测试开发套件,也是一个振弦温度模拟混合信号采集仪读数仪,功能强大,性能稳定,在振弦采集读数模块应用上是个必不可少的测试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