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信号转换成OD状态信号

楼主(2022-07-07):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我的UART是1.8V的,于是我留出来的UART口上面,给标注了一下:1.8V串口
本来我以为就这样没事了;
然后经常碰到软件,他们用3.3V的串口线接上去,然后,我的板子烧了。
于是软件在新项目开发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能够做到,不管他们用3.3V还是1.8V的串口线,都能正常使用;
于是我就在想:
这样行不行:
TX/RX——NMOS转一次电平(反相了)——再加一个NOMS(在反相一次),在第二次NMOS,做成open drain结构;
这样的话,是不是不管外部接怎么样的串口线,我都能正常使用了?

然后我又在想,有没有现成的这种芯片,能让我直接就把一个TX/RX信号,转换成类似I2C的open drain架构的信号去呢?

大神,有没有了解的啊?

网友A:
转rs232吧,有芯片的。MAX3318。
要不转485也行。也有支持低压的

@叶春勇 :但是转成USB后,最大的问题是:UART转USB芯片,体积很大,价格也很高;
@叶春勇 :哦,你这个跟我同事的想法有点类似,我同事目前在他的项目上面的做法是,直接用了个UART转USB的芯片,然后外出就一个USB口;
@美杜莎 :ttl转成rs232,就行了,外面调试用rs232的东西调试。一片不久搞定了。
不是,是TTL UART

网友B:
有个东西叫三态缓冲器,你可以看看,给你个参考SN74LV4T125

@星期三小子 :光耦确定可以,但是就是体积比较大;
感谢,但是缓冲后,用多大的电压输出,这个是不定的啊;
光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2个三极管的事,转OD输出,自己1.8V,对方1.8~5V均可。

好的,感谢,本想的是,有没有这种专门的应用芯片

网友D:
你这个很好搞啊,简单的电平转换而已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很好搞啊,简单的电平转换而已

电平转换需要知道终端电压,主机端可能不知道负载端的电压。

是的 ,想的是,外部用的串口线来决定终端电平值;

网友E:
可以把三极管换成N-MOS管。

楼主:
大神,你这个太棒了;
不过还是想问2个小问题:
1、你这个应用是,1.8V转1.8/3.3V;如果我现在的MCU是3.3V的,这个电路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2、这个电路是不是我直接应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做什么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三极管换成N-MOS管。

感谢大神,但是这个没法针对外部电压不固定的场景,例如现在我的2根串口先,1根是1.8V,另外一根是3.3V,怎么让两根线都能使用上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个太棒了;
不过还是想问2个小问题:
1、你这个应用是,1.8V转1.8/3.3V;如果我现在的MCU是3.3 ...

如果是MCU 使用3.3V ,外设使用1.8V/3.3V 就对调左右两头。

电路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