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传感器多路群控集线器接入传感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07):
   SHxxx 是可以将多路传感器轮转切换到单一接口的传感器集线器(最多200 路),从而避免测试现场传感器数量较多时造成的传感器编号混乱问题。适用于2/3/4 线制所有传感器(例如:振弦、NTC 热敏电阻温度、差阻、电压、电流、485数字传感器等)。

前机板用于切换不同编号的传感器,第一个旋转开关表示编号的十位数,第二个旋转开关表示编号的个位数。例如:分别旋转到2 和5,表示换到到编号为25 的传感器通道。前面板右侧的传感器接口,用于连接到传感器读数设备,读取旋转开关所指定编号的传感器。注意:SH200V 型号时,前面板会增加1个拨动开关,拨动到1档时用于选择编号为100~199 的传感器。

后面板为多路传感器接入端子,后面板有25 组4 孔弹簧端子,当型号尾缀为V 时,每组可接入2 个振弦频率传感器,当型号尾缀为VT 时,每组可接入1 个振弦频率和1 个温度传感器。红色端子为正极、黑色端子为负极。
注意:尾缀为50VT 及之后的型号,在设备上表面上会有额外的传感器接入端子,用法与后面板相同。
(1)  在后面板或者顶板上的传感器接入端子连接振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2)  在前面板的传感器接口连接振弦传感器读数设备。
(3)  旋转开关,选择要读取的传感器,并在读数设备上读取频率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