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什么是电子元器件配单 电子元器件配单注意事项

楼主(2022-07-07):
价格:122 元
  电子元器件配单是元器件领域的术语,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什么是电子元器件配单。为增进大家对电子元器件配单的认识,本文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将对电子元器件配单以及电子元器件配单使用注意事项予以介绍。
    一、电子元器件的故障特点
    电器设备内部的电子元器件虽然数量很多,但其故障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1.电阻损坏的特点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
     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
     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2.电解电容损坏的特点
    电解电容在电器设备中的用量很大,故障率很高。电解电容损坏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完全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二是轻微或严重漏电;三是失去容量或容量变小兼有漏电。查找损坏的电解电容方法有:
    (1)看:有的电容损坏时会漏液,电容下面的电路板表面甚至电容外表都会有一层油渍,这种电容绝对不能再用;有的电容损坏后会鼓起,这种电容也不能继续使用;
    (2)摸:开机后有些漏电严重的电解电容会发热,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
    (3)电解电容内部有电解液,长时间烘烤会使电解液变干,导致电容量减小,所以要重点检查散热片及大功率元器件附近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3.二、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损坏的特点
    二、三极管的损坏一般是PN结击穿或开路,其中以击穿短路居多。此外还有两种损坏表现:一是热稳定性变差,表现为开机时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生软击穿;另一种是PN结的特性变差,用万用表R×1k测 ,各PN结均正常,但上机后不能正常工作,如果用R×10或R×1低量程档测,就会发现其PN结正向阻值比正常值大。
     测量二、三极管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在路测量,较准确的方法是:将万用表置R×10或R×1档(一般用R×10档,不明显时再用R×1档)在路测二、三极管的PN结正、反向电阻,如果正向电阻不太大(相对正常值),反向电阻足够大(相对正向值),表明该PN结正常,反之就值得怀疑,需焊下后再测。这是因为一般电路的二、三极管外围电阻大多在几百、几千欧以上,用万用表低阻值档在路测量,可以基本忽略外围电阻对PN结电阻的影响。
    二、电子元器件配单是什么
    电子元器件配单就是客户给到一张完整的BOM表,BOM表中含有多品类的电子元器件,然后帮客户配齐清单里的所需的料号称之为电子元器件配单。根据客户所提供的型号及表格,需要快捷、合理、坦诚、诚信的为客户解决品种太多买不到原装正品、高价等问题。
    因此电子元器件配单一定要提供专业化、高效率、一对一的电子元器件配单的服务,解决客户最根本的需求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实效。
    三、电子元器件配单使用注意事项
    1.客户给到一张BOM表之后,认真审核BOM表,然后确认规格的要求。回复速度要快,要确认规格型号,仔细认真核对,不能确定的要及时和客户沟通。
    2.报价给客户,报价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客户是不是要开**,确认客户什么时候要买,是询价还是有订单的。
    3.谈一下付款方式,是款到发货、货到付款还是月结。接下来需要跟进客户是否有收到货以及到货情况。整个电子元器件配单的过程需要让客户体验到专业、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
    简而言之电子元件配单就是帮客户专业、高效、快捷、优质的解决多品类的电子元器件采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