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板防短路保护

楼主(2022-07-07):
当PWM调光驱动板上电时,一旦有短路现象发生,功率MOS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被烧。这块PWM板就失去了调光的功能,需要更换。在试验时以及使用过程中,PWM板中的功率MOS烧毁的概率很高。目前产品基本定型,板子尺寸为58*49mm,短路保护部分尺寸不宜过大。PWM板在电源满功率工作时,输出电压48V及电流10.5A,大功率的短路保护较难实现。请问各位专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普通的采电流然后软硬双保护不行吗?是不是mos选的太小了?

网友B:
用汽车行业的“低边开关”或“高边开关”,自己百度下。

网友C:
(1)MOS管烧毁后是开路或短路?
(2)把PWM驱动电路贴出来,好分析。
(3)楼主确定MOS烧毁是负载短路导致的?

网友D:
孩子都生出来了才发现没屁眼。痛苦

楼主:
抱歉才看到您的回复,我把具体情况发出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图1 PWM调光驱动板原理框图
    当PWM调光驱动板上电时,一旦有短路现象发生,功率MOS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被烧。这块PWM板就失去了调光的功能,需要更换。在试验时以及客户的使用中,PWM板中的功率MOS烧毁的概率很高,虽然本身的成本不高,但是更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二、已完成的验证
    在系统中的恒压电源为48V功率为600W的开关电源,一般在使用时给客户接负载最大到功率为500W。因此,PWM板在电源满载工作时,板载通过的电流为10.5A。
    1、最初考虑使用自恢复的保险丝,串联接在电路输出端的正极,但是由于能同时满足电压48V,电流10.5A的自恢复保险丝市面上没有,此方案未能进行验证。
    2、采用玻璃管熔断保险丝,串联接在电路输出端的正极,试验中,短路现象发生时,MOS管已被烧,保险丝还保持完好。随后推断,MOS管的响应时间比玻璃管保险丝要快很多,所以玻璃管保险丝无法保护前级的MOS管。(快速熔断的保险丝价格过于高,比PWM板本身的成本要高出几倍)
    3、在MOS管的前级加三极管开关电路,在短路发生的瞬间三极管关断MOS管,达到保护的作用。在搭的三极管开关电路中,串联的电阻会拉低输出电压,电阻值过小时,开关电路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太大又会拉低输出电压。经过多次调整电路中元器件的参数进行试验,均验证失败。
三、需解决的难点
   1、需要考虑成本价格。目前的PWM调光驱动小板成本大约在15元左右,因此短路保护部分价格不宜过高。
    2、目前产品基本定型,板子尺寸为58*49mm,因此短路保护部分尺寸不宜过大。
    3、PWM板在电源满功率工作时,输出电压48V及电流10.5A,大功率的短路保护较难实现。
图2 PWM板正面图
图3 PWM板背面

楼主:
                            图1

                          图2

                         图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才看到您的回复,我把具体情况发出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图1 PWM调光驱动板原理框 ...

瞬间烧毁MOS管不一定是过流热击穿。还是要分析烧毁真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OS管烧毁后是开路或短路?
(2)把PWM驱动电路贴出来,好分析。
(3)楼主确定MOS烧毁是负载短路导致 ...

您好,MOS管烧毁后是开路,MOS烧毁确定是负载短路导致的。我把PWM驱动电路贴出来了,麻烦您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MOS管烧毁后是开路,MOS烧毁确定是负载短路导致的。我把PWM驱动电路贴出来了,麻烦您帮忙分析一下 ...

如果MOS管烧毁后是开路,烧毁很快,不冒烟发烫。多半是过压损坏。增加过压保护电路,而不是过流保护。
贴出电路,看看如何改进。

网友E(2022-10-08):

电压稳定的用TVS保护,不稳定的用MOV,最简单的用阻容吸收。

网友F:
1.负载是什么,LED灯珠?
2.没有电路图么
3.用保险丝时间肯定来不及呀。
4.你这个调光,是恒压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