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免费烧录烧录软件ProgISP3.0 可以自己添加芯片

楼主:
操作简单,只需三步完成芯片的烧写。
第一步,调入烧写文件,支持bin 与 hex文件
第二步,选择烧录的目标芯片,如果,上次关闭软件前已选择,此步可以忽略。
第三步,点击自动  烧录开始,进程条运行结束完成烧录。

1、免费支持 daplink  cmsis-dap等
2、可以自己添加芯片,只需绑定算法就行了。
3、配套10元的 仿真下载器 速度快,稳定可靠,可以烧录亦可以仿真。
详细的说明 ,如何添加芯片有视频教程。

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QhasNaaT44axrOf7TVZ-Xg

网友A(2022-07-07):
支持前辈,以前上学用过,那时候功能没现在丰富,是用来给AVR下固件,再用这个AVR给51烧录程序

网友B:
请问一下,自己添加芯片的烧录算法是和keil的烧录算法通用的吗?还是要另外制作。

网友C:
还没有解压 就被W10自带的杀毒软件删除了

网友D:
谢谢前辈,这个到现在还有再升级维护。

楼主:
可以 自己到https://pan.baidu.com/s/1QhasNaaT44axrOf7TVZ-Xg  网盘下载相关资料。搭个顺风车10元的仿真下载器。 网盘内有测试的视频。
也可以使用其他家的daplink  或者 遵循dap 的硬件。这些可以自行测试。

特别说明一点 关于选项字部分操作问题。各家芯片对时序操作都不一样,比如 st 的 生效需要重新上电。这个可以自行查阅st的芯片相关资料。
普通的硬件可能达不到需要的时序要求,造成失败。别上来搞不清情况就骂人。

如果,搞不定的  也可以自己挂算法,如果,还不行那也要连自己都要骂了。 这个软件只是个通道。除了我们配置外的,可以自行发挥。

欢迎提合理化建议,不要这个不行,垃圾,然后什么理由都没有的。

网友E:
支持!希望能支持更多器件。。。

(87)

网友F:
win10 pro
管理员方式或非,都打开就闪退。 无杀毒软件 360什么

网友G:
实话实说,这种软件是:做好不讨好,做不好还挨骂。。原因太简单:
1,大部分做技术的,都会自认为自己的技术才是最好的,不会甘心使用别的技术员开发的软件,都会尝试自己开发。
2,没有利益的软件,本身就没有持续改进的动力,如果插入广告,必然挨骂。
3,如果开源了,别人会据为己有,甚至改为商用开发板配套,,如果不开源,很多人宁可用原厂的也不会用网络的,怕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话实说,这种软件是:做好不讨好,做不好还挨骂。。原因太简单:
1,大部分做技术的,都会自认为自己的技 ...

说的极是

楼主:
我们开发环境就是win10 ,至于您的win10能不能用,我也不清楚,也解决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开发环境就是win10 ,至于您的win10能不能用,我也不清楚,也解决不了。
...

请他换台机器试试吧。我实测WIN7/WIN10/WIN11都可以运行。。。 :)

楼主(2022-08-11):
_Template_Flash.rar (30.12 KB) 添加芯片编程算法模板

定义 设备

struct FlashDevice const FlashDevice  =  {
   FLASH_DRV_VERS,             // Driver Version, do not modify!
   "New Device 256kB Flash",   // Device Name
   ONCHIP,                     // Device Type
   0x00000000,                 // Device Start Address
   0x00040000,                 // Device Size in Bytes (256kB)
   1024,                       // Programming Page Size
   0,                          // Reserved, must be 0
   0xFF,                       // Initial Content of Erased Memory
   100,                        // Program Page Timeout 100 mSec
   3000,                       // Erase Sector Timeout 3000 mSec
// Specify Size and Address of Sectors
   0x002000, 0x000000,         // Sector Size  8kB (8 Sectors)
   0x010000, 0x010000,         // Sector Size 64kB (2 Sectors)
   0x002000, 0x030000,         // Sector Size  8kB (8 Sectors)
   SECTOR_END
};

根据芯片手册  编写对应代码

/*
*  Initialize Flash Programming Functions
*    Parameter:      adr:  Device Base Address
*                    clk:  Clock Frequency (Hz)
*                    fnc:  Function Code (1 - Erase, 2 - Program, 3 - Verify)
*    Return Value:   0 - OK,  1 - Failed
*/
int Init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clk, unsigned long fnc) {
  /* Add your Code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
*  De-Initialize Flash Programming Functions
*    Parameter:      fnc:  Function Code (1 - Erase, 2 - Program, 3 - Verify)
*    Return Value:   0 - OK,  1 - Failed
*/
int UnInit (unsigned long fnc) {
  /* Add your Code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
*  Erase complete Flash Memory
*    Return Value:   0 - OK,  1 - Failed
*/
int EraseChip (void) {
  /* Add your Code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
*  Erase Sector in Flash Memory
*    Parameter:      adr:  Sector Address
*    Return Value:   0 - OK,  1 - Failed
*/
int EraseSector (unsigned long adr) {
  /* Add your Code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
*  Program Page in Flash Memory
*    Parameter:      adr:  Page Start Address
*                    sz:   Page Size
*                    buf:  Page Data
*    Return Value:   0 - OK,  1 - Failed
*/
int ProgramPage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 {
  /* Add your Code */
  return (0);                                  // Finished without Errors
}

楼主:
用keil 编译出结果 产生 xxxx.FLM

用软件包中的工具  flmTobin  转换为 progisp 的算法文件。 挂接到progisp 中就可以支持改芯片。

具体的 progisp 如果添加芯片,我录有头条视频 ,可以自行观看。21ic 传不上来 这么大的视频,只能到头条上面看了

楼主:
为何好多人搞不明白基本的原理。 无论那种link  无非是 遵循一个原理就是  协议转换器而已。 ulink ,jlink ,stlink 无非都是 usb 转 swd 或jtag。功能还是靠软件实现的。如果,大家不停的添加编写算法,这个软件就能让daplink实现一样的功能,甚至更强。

网友H:
wchlink可支持呢。它也能切换成daplink

网友I:
感谢智峰科技,一直在用,很好!

网友H:
用daplink只能个别支持啊,zf-link有原理图没固件,没法用。

楼主(2022-10-13):
支持 WIF模式的WIFIDAP
1,使用PROGISP  打开WIFIDAP KEIL下选择WIFIDAP 就可以无线仿真。
2,PROGISP 可以直接无线烧录3,距离路由器不远的话,读出128KB的stm32f103 1秒视网络状况,写入慢些。

网友H:
看上去是不错。就是10元的zf-link哪里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是不错。就是10元的zf-link哪里也找不到。

这个交给 一个搞淘宝的电商在折腾,在淘宝上面有的卖呀。这个不符合规矩,要不,我就发个链接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