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硬件I2C读写像24c32这类双字节地址的函数怎么实现

楼主(2022-07-07):
硬件I2C读写像24c32这类双字节地址的函数怎么实现呢,调了2天了头都大了
还有如何利用库函数实现跨页写

网友A:
连续写两次啊

网友B:
您好,对于双字节地址的操作,按下图试试

不需要应答吗 如果需要等待应答怎么去等待应答呢用哪个函数呢

网友C:
16位地址,先写高8位,再写低8位,连续写2次地址的操作就行了,另外关于24CXX的程序,网上很多例程可以移植。

网友D:
双字节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地址都是连续写入的

网友F:
这个eeprom地址不会超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eeprom地址不会超出的。

使用附件的程序,替换对应的415 BSP文件,就可以使用

网友H:
连续发两次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附件的程序,替换对应的415 BSP文件,就可以使用

好的太感谢你了我去试一下

网友I:
连续写2个字节地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