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香橙派OrangePi 4 LTS开发板通过Mini PCIE连接SATA硬盘的操作方法

楼主(2022-07-07):
OrangePi 4 LTS是一款瑞芯微RK3399芯片方案的开发板,4G内存16G eMMC存储的配置,板子可以通过排线连接官方的mini PCIE转接板引出mini PCIE接口,以此去接相应外设。本篇将介绍主板连接SATA硬盘的使用方法。

Android下连接使用方法
1) 准备需要的配件,24pin 反向排线、mini PCIE 转接板、ASM1062 mini PCIE 转 SATA 模块、硬盘、SATA 转接线、5V 电源线,配件图片如下图所示

2) 将 24pin 反向排接线按照下图方式接入 mini PCIE 转接板,注意排线蓝条是朝外的。

3) 将 mini PCIE 转接板接到 Orange Pi 4 LTS 开发板的 24pin 接口

4) 将 ASM1062 mini PCIE 转 SATA 模块接到 mini PCIE 转接板

5) 将硬盘通过 SATA 线连接到 mini PCIE 转 SATA 模块的接口

6) 将 SATA 转接线的电源线接到 5V 电源。连接完毕之后,开发板接入 DC 电源上 电启动。ASM1062 mini PCIE 转 SATA 模块 LED 灯闪烁,说明连接成功

说明:此功能不支持热拔插,必须连接完成之后才能上电!
7) 上电启动开发板,待系统启动完毕后,打开文件管理器 app

8) 打开后文件管理器界面如下图所示,然后点击左上角红框的位置

9) 此时就可以看到识别到了 500G 的硬盘

Linux系统下连接使用方法
1) 硬件接线的方法和前面步骤一样
2) 完成接线后,给开发板接上 DC 电源,系统启动后,在终端中执行 lspci 命令就 可以看到 Linux 系统已识别到的 pci 设备

并且 dmesg 命令的输出信息中也可以看到硬盘相关的信息

3) 在 Linux 系统的桌面上也可以看到硬盘已经挂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