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HAL库的USB复合设备程序 MSC CDC HID

楼主(2022-07-07):
HAL库写程序确实方便,就是太占用空间了。附件是USB复合设备,MSC两个磁盘,CDC,HID透传,程序20多K,同样的功能用标准库函数只有10K左右。
附件是Keil-ARM工程,可选使用外接8MHz晶振或外接12MHz外接晶振。

[payamount]299.00[/payamount]
[pay] STM32F103 HAL库 USB MSC CDC HID.rar (8.25 MB, 下载次数: 0) [/pay]

网友A:
这个行啊,可以实现这么多功能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就要配置描述符就可以啊?

网友C:
HAL配置属实方便,但是开发起来程序代码可太大了

网友D:
一般情况,小项目可以考虑用HAL配置的,现在MCU资源也是很多的

网友E:
其实可以考虑用IAR开发,IAR开发编译之后的代码更精简

knk
如果想要代码小,可以用标准外设驱动库开发,同样的功能hex小很多。
knk
同样代码,Keil和IAR编译出来hex文件大小差不多,有时候Keil编译的hex文件更小一些。我用Keil-ARM是5.3x版本,IAR是目前能下载到的最新版本。

网友F:
一般情况这种功能就修改描述符好像就是可以的,然后再稍微配置一下

网友G:
虚拟出来U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实现U盘下固件了

网友H:
程序10K多啊,那还可以啊

网友I:
话说你用8M或者12M的晶振,程序是不是得修改啊?

knk
宏定义已经配置好了,用8M晶振就选8M的工程编译,用12M晶振就选12M晶振的编译。

网友J:
HAL比较适合新手或者快速出工作量的场合

网友K:
大概能多占用多少空间呢

网友L:
这个程序真的不小了

网友M:
晶振是不是不匹配了

网友N:
我刚发现还需要付款才可以

网友O:
资源应该是够用的了

网友N:
时钟配置的那边是否需要更改呢

knk
如果用8M或12M晶振不用改程序可以直接选择8M或12M编译,如果用别的晶振就要改程序了。

网友P(2022-10-04):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