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占用空间非常小 基于标准外设库的USB复合设备程序 MSC CDC HID

楼主(2022-07-07):
标准外设库占用空间就是小,附件是USB复合设备,MSC两个磁盘,CDC,HID透传,程序10K左右,同样的功能用HAL库函数要20多K。
附件是Keil-ARM工程,可选使用外接8MHz晶振或外接12MHz外接晶振。增加图形化配置,可选使能MSC、CDC、HID,可选USB DP上拉电阻控制IO。
USB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有详细的注释。
[payamount]299.00[/payamount]
[pay] STM32F103CB Composite MSC CDC HID 2022-07-12.rar (451.42 KB, 下载次数: 1) [/pay]

楼主:
程序更新:
USB设备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增加详细注释。
MSC、CDC和HID可以任意组合使用。
增加快速图形化配置,可选使能MSC、CDC或HID,可任意组合,CDC的USART端口可以任意选择,USB DP的上拉电阻控制IO可任意选择。

网友A:
还要付费啊?

楼主:
基于原厂Demo程序编写,相信自己,你也可以。

网友B:
我想要看隐藏的内容

网友C:
pdf内容相当不错啊

网友D:
只能自己试试看了

网友E:
详细的注释非常必要的

knk
USB描述符有详细注释

网友F:
基本上才一半了

网友G:
为什么hal库占用空间大呢

knk
HAL库为了方便移植就占用了比较大的空间

网友H(2022-10-04):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I: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J(2023-02-02):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K:
usb的功能非常强大了。

网友L:
这付费价格还是挺高的。估计内容也好。

网友M:
这个hid透传是什么原理?

网友N:
标准外设库比hal编译快多了。

网友O:
最大的读取速度是多少呢?

knk
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