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谁做过基于自由摆的平板控制系统、交流交流...

楼主(2022-07-07):
有谁做过基于自由摆的平板控制系统、交流交流...

网友A:
我没做过看别人做过   传感器装到中间是个偷懒的方法

网友B:
看过别人做过,使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结合的。

网友C:
硬币那块做出来没呀  我做不出来

网友D:
自由摆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在自由摆系统运动过程中对平板的控制以及对目标的定位。

网友E:
选择角位移传感器测量......

网友F:
需要通过滑动平均滤波算法对得到的三轴加速度值进行滤波处理

网友G:
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数据运算及控制算法

网友H:
采用增量旋转编码器实时采集自由摆旋转角度及方向

网友I:
这个网上很多的方案可以选择的。

网友J:
考虑系统基本功能的实现,又要考虑系统易于使用。

网友K:
对于步进电机的精确控制则需要PID控制算法以去除控制过程中的抖动..

网友L:
请问什么叫做平板控制系统啊

网友M:
需要考虑的参数很多啊

网友N:
能介绍一下自由摆吗

网友O:
没有接触过平板控制系统

网友P:
为什么传感器是偷懒的办法呢

网友Q:
一般这种系统由什么组成的呢

网友R:
这个课题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