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室温发现数据差别巨大

楼主(2022-07-07):
做了2个板子,分别用了两颗不同的MCP9808芯片,同一软件,测量室温发现数据差别巨大,请教原因?

楼主:
室温是30.8℃,两个板子的MCP9808测量一个是24℃多,一个是26℃多

楼主:
mcp9808 ambient Reg05=0xc183 24.1875
mcp9808 ambient Reg05=0x3e5a 26.3750
按照规格书,0x3E5A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是个负值,但换算成十进制却不是负值,非常怪异

楼主:
但是读Reg06和Reg07寄存器,分别得到制造商ID和器件ID都是对的

网友A:
数值是啥

楼主:
数值是0x0054和0x0400

网友B:
换算错了吧?

网友C:
你都知道负值了,怎么还

网友D:
通过什么工具读寄存器的?

网友E:
试试先写另外两个寄存器,然后读出来看看是否有误

网友F:
是不是需要校零啊

网友G:
肯定有个体差异

网友H:
怎么会得到负值呢

网友I:
这个里边有换算关系吗?

网友J:
电压基准一样的吗

网友K:
温度值存在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