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DR和MCU的供电问题

楼主:
如图中所示,MCU和DDR的上电时序有要求,但是MCU是1.8V和3.3V, DDR是1.5V,电平不同,通信会有问题吗?

网友A(2022-07-07):
有专门的VDD_DDR的,按厂家参考设计就行。
如果DDR是布在PCB上面,建议买现成的核心板,没搞过要学习的东西较多。

网友B(点评):
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都不知道你要的是啥,咋推荐?

网友C:
DDR都要等长要求了  电平不一致不出问题 你信不?

网友B(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很少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D:
不如你先说一下你是哪个型号的MCU,哪个规格的DDR 。是DDR1代还是2代还是3代还是4代 。 每种都不同的。 所以问题要具体一点才好说

网友E:
要查所用DDR RAM的器件手册,看其接口的电平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