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560L5单片机是否支持ISP烧写程序?

楼主(2022-07-08):
spc560L5单片机有么有自带boot升级功能呢?我看手册上描述:
有点不理解是否可以?
在当前使用的stm32里,手册上有写明可以,有人能指点下,spc56单片机是否具有stm32这种功能呢?

网友A:
自带升级?

网友B:
直接用st多好,费那劲

网友C:
啥叫自带boot升级的功能啊?

网友D:
哦,你是想用串口升级程序代码是吗?

网友E:
你看看有没有boot0boot1呗,有的话,基本可以

网友F:
正常来说是带有这种功能吧,不一定非要串口,也可以用USB的

网友G:
这芯片没用过,最好仔细对一下数据手册才行

网友H:
正常来说是支持的吧,不过这芯片不会用,就不敢多评论了

网友I:
你看看硬件呗,看看有没有boot接口

网友J:
这芯片是车规级的啊?我觉得应该能支持的吧

网友K:
你好好看看手册,手册上都能有写的

网友L:
SPC肯定会与STM32有点不一样的,毕竟车规级的,需要稳定

网友M:
应该支持这种烧写方式

网友N:
也可以选用其他方式的

网友O: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型号呢?

网友P:
基本上都能支持isp

网友Q:
跟芯片安全等级没有关系

网友R:
看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S:
这个芯片用的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