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控制PMSM电机,并做SVPWM算法控制, 驱动PIN脚选择

楼主(2022-07-08):
因为要做SVPWM运动控制,STM32输出做U/V/W上下桥驱动控制的6个管脚必需要选择同一个timer下的管脚吗?

网友A:
不一定哦

网友B:
用不同的timer,是不是会更灵活?

网友C:
我一般这么操作的

网友D:
要啊,不然死区时间如何协调?

网友E:
应该不需要的吧,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需要完全一个定时器呢

网友F:
没这么做过呀,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不同的定时器管脚吧

网友G:
你是想实现啥功能?是互补输出定时器么?

网友H:
这种定时器是不是得用高级定时器才行呀?

网友I:
按理来说,接一个的话,能方便写代码?

网友J:
这个听起来就高级,如果可以,把遇到的问题写个原创都行了,都是精华

网友K:
按理来说,如果用同一个定时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L:
不应该是必须的,我觉得

网友M:
你可以问问STFAE或者是专门做电机的朋友,看看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N:
应该不用的吧,网上很多电机驱动方案呢,你参考参考呗

网友O:
感觉不一定非要同一个

网友P:
是需要半桥还是全桥啊

网友Q:
资源紧张的话 用同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R:
电机驱动的方式还是不少的

网友S:
可以不使用同一个定时器

网友T:
这种算法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