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用 X-NUCLEO-NFC05A1 读写 NFC-A T2T 标签单个Block数据的 DEMO

楼主(2022-07-10):
我有个小项目,需要用X-NUCLEO-NFC05A1 读写 NFC-A T2T 标签单个Block数据。在ST提供的例程中有NFC-V的,但没找到NFC-A T2T的,或许我理解不深,一直没有搞定,谁能帮助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帮顶一下,NFC没用过

网友B:
这种我觉得还得钞能力呀,或者就是自己操作啦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你说的T2T的标签呢?

网友D:
你网上找找,这俩类标签的区别呗,是不是改改寄存器就能驱动呢?

网友E:
没用过NFC,一般我都是S50,这俩有啥区别不,如果都一样,我可能会帮到你

网友F:
正常来说,应该能改寄存器的吧

网友G:
你看看这芯片的操作,看看数据手册,是否能找到关于T2T的配置呀

网友H:
NFC你可以把代码工程发出来,关于驱动这块的,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

网友I:
我觉得这种没有开发板,好像也不好调试的

网友J:
还是找ST的技术吧,不然不好搞

网友K:
网上是不是有demo啊,你去官方找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