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外围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2-07-08):
一位做硬件的朋友在调试时遇到外围晶振不起振的现象,具体使用的芯片是GD32F303RBT6;希望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晶振不起振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可能,灰常感谢

网友A:
晶振又接了电容吧,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晶振也可能摔坏、超声波清洗时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又接了电容吧,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晶振也可能摔坏、超声波清洗时搞坏。 ...

多谢赐教,我把这几种可能性和他沟通了,朋友的回复是:"电容是20pF的,晶振换过了,确定没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我把这几种可能性和他沟通了,朋友的回复是:"电容是20pF的,晶振换过了,确定没坏" ...

还有就是测量方法要注意,比如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时要用衰减档。
确定是不起振的话那就只能检查电路和程序了,以及是否有高压脉冲、强电磁干扰、3.3V电源不稳定。

网友B:
程序配置XTH寄存器是否正确?MCU工作的三大要素,第一是电源,第2是复位,第3是晶振,但出厂时,一般芯片都是默认内部晶振,所以MCU工作的条件就只有电源和复位了。
外围电路工作不正常,首先要检查的就是软件配置芯片寄存器部分是否正确。

网友C:
晶振电路很简单,一般按手册,没有问题

网友D:
使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呢

网友E:
能正常初始化吗

网友F:
得通过可靠途径进行购买

网友G:
不能直接用示波器测量晶振的吧

网友H:
有可能是电容不匹配啊

网友I:
可能是晶振本身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J:
匹配电容值不对,晶振虚焊。

网友K(2022-11-25):
其实有可能晶振坏了,静电导致晶振损坏的其实情况挺常见的

网友L:
建议直接参考官方晶振电路的取值

网友M:
默认是IRC4M,需要设置XTH才会起振。

网友N:
系统配置是不是正确,如果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硬件导致的

网友O: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晶振,确定晶振是不是好的

网友P:
建议楼主先确认一下设置,如果没问题的话更换芯片确定一下,可以多更换几个确认,如果还是不起振多数晶振本体问题,如果更换后就没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