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MP157A-DK1的电源适配器怎么选?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2-07-08):
我手上的DK1开发板老是提示电源有问题,串口输出提示如下,然后停住了,红色指示灯一直闪烁。USB TYPE-C connection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可以连接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更新。我的手机快充支持44瓦。但也不行,我看这个应该是要求5V/3A,不知道哪个适配器/充电器支持?

NOTICE:  CPU: STM32MP157AAC Rev.B
NOTICE:  Model: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MP157A-DK1 Discovery Board
NOTICE:  Board: MB1272 Var1.0 Rev.C-01
INFO:    Reset reason (0x14):
INFO:      Pad Reset from NRST
INFO:    PMIC version = 0x10
INFO:    Using SDMMC
INFO:      Instance 1
INFO:    Boot used partition fsbl1
NOTICE:  BL2: v2.2-r2.0(debug):v2.2-dirty
NOTICE:  BL2: Built : 13:36:23, Oct 22 2019
INFO:    Using crypto library 'stm32_crypto_lib'
INFO:    BL2: Doing platform setup
INFO:    RAM: DDR3-DDR3L 16bits 533000Khz
INFO:    Memory size = 0x20000000 (512 MB)
INFO:    BL2 runs SP_MIN setup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4
INFO:    Loading image id=4 at address 0x2ffeb000
INFO:    Image id=4 loaded: 0x2ffeb000 - 0x2ffff000
INFO:    BL2: Loading image id 5
INFO:    Loading image id=5 at address 0xc0100000
INFO:    STM32 Image size : 902542
INFO:    Image id=5 loaded: 0xc0100000 - 0xc01dc58e
WARNING: Skip signature check (header option)
NOTICE:  ROTPK is not deployed on platform. Skipping ROTPK verification.
NOTICE:  BL2: Booting BL32
INFO:    Entry point address = 0x2ffeb000
INFO:    SPSR = 0x1d3
NOTICE:  SP_MIN: v2.2-r2.0(debug):v2.2-dirty
NOTICE:  SP_MIN: Built : 13:36:23, Oct 22 2019
INFO:    ARM GICv2 driver initialized
INFO:    Set calibration timer to 60 sec
INFO:    stm32mp IWDG1 (12): Secure
INFO:    ETZPC: CRYP1 (9) could be non secure
INFO:    SP_MIN: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INFO:    SP_MIN: Preparing exit to normal world

U-Boot 2020.01-stm32mp-r2 (Jan 06 2020 - 20:56:31 +0000)

CPU: STM32MP157AAC Rev.B
Model: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MP157A-DK1 Discovery Board
Board: stm32mp1 in trusted mode (st,stm32mp157a-dk1)
Board: MB1272 Var1.0 Rev.C-01
DRAM:  512 MiB
Clocks:
- MPU : 650 MHz
- MCU : 208.878 MHz
- AXI : 266.500 MHz
- PER : 24 MHz
- DDR : 533 MHz
WDT:   Started with servicing (32s timeout)
NAND:  0 MiB
MMC:   STM32 SD/MMC: 0
Loading Environment from MMC... OK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
* ERROR USB TYPE-C connection in unattached mode   *
* Check that USB TYPE-C cable is correctly plugged *
*     Current too low, use a 3A power supply!      *
****************************************************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修改uboot,重编译以后更新可以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