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 Programmer CW32系列芯片的烧录工具配套软件

楼主(2022-07-08):
CW Programmer CW32系列芯片的烧录工具配套软件升级啦!
CW32_Pragrammer_V1.97.zip        Rev1.97        2024/10/16
官网下载链接: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es/20241016/CW_Programmer_V1.97.zip

网友A:
总是连接超时?如何解决?

网友B(2023-08-25):
CW Programmer CW32系列芯片的烧录工具配套软件升级啦!
CW-Programmer V1.71.exe,当前版本V1.71
官网链接:
https://www.whxy.com/files/doc/CW32_Programmer_V1.71.zip

网友C:
芯源自带的烧录工具和软件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源自带的烧录工具和软件还是挺好用的

确实,芯源的MCU适配开发工具很方便,调试很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总是连接超时?如何解决?

硬件是不是存在连接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B:
选择供电连接方式之后,根据信息框提示,先检查各硬件连接线,再确定当前MCU是否已经被下载应用代码,是否对SWD通信有影响?

网友B(2023-11-07):
CW Programmer CW32系列芯片的烧录工具配套软件升级啦!支持烧录CW32R031。
CW-Programmer V1.72.exe,当前版本V1.72
官网链接:
https://www.whxy.com/uploads/fil ... rogrammer_V1.72.zip

网友F:
烧录器 CW-Writer 和配合的软件 CW-Programmer

用正点原子的DSPlink,可以吗,我这里一直显示超时

网友G(2024-10-26):
这个烧录软件只能用CW的硬件呗?这个硬件能不能扩展到daplink就行啊

@lylabc :超时应该是连接不对,你怎么连接的?可以进群QQ:610403240,这个是官方的技术支持的群,希望能帮到你
哥们我一直超时,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