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中微半导体的BAT32G1x9芯片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2-07-08):
如题,二姨的国产芯片中没有这个厂家的芯片区,不知有多少人用过?感觉怎么样?准备入坑儿,想先了解下情况

网友A:
去年用BAT32G157替代原来的STM32,量产一年多了,只是在使用IIS的时候要使用大RAM通过DAM的方式。其它的没发现有啥毛病。最好要找有实力的代理有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用BAT32G157替代原来的STM32,量产一年多了,只是在使用IIS的时候要使用大RAM通过DAM的方式。其它的没 ...

哥  我刚进公司,公司现在让我研究这块芯片,但是这块芯片对我来说有点难度,你可以提供一些例程或者一些指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  我刚进公司,公司现在让我研究这块芯片,但是这块芯片对我来说有点难度,你可以提供一些例程或者一些 ...

跟普通的M0差不多的。安装了它的Pack后在keil目录下会有SDK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M0差不多的。安装了它的Pack后在keil目录下会有SDK

你可以提供个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提供个电路板。

如果你是在深圳的话,找个有实力的代理商,有问题需要技术支持可以直接杀到他们公司问他们的攻城狮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m\Packs\Cmsemicon\BAT32G157-S\0.3.0\Device\Source  安装完Pack,目录就会有它的SDK。不知道这个论坛怎么发图片,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m\Packs这个目录是Keil在我的电脑的Pack的安装路径

网友A:
Examples目录下就有各个Demo

网友A:
找它的代理商搞个Demo版各个例程跑一下看一看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我这里的Pack由于是2021年搞的,它们已经更新修正一些bug,你找代理要最新版的

网友A:
官网也有pack下。只是可能版本没有他们手头上的新

网友A:
搞了个上位机小工具可以通过USB在线升级中微的BAT32G157固件。要搞个相应的单片机Bootlo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了个上位机小工具可以通过USB在线升级中微的BAT32G157固件。要搞个相应的单片机Bootload ...

万分感谢  现在已经有思路了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