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大芯片能不能用JLINK下载?那JLINK里要选哪个型号?

楼主(2022-07-08):
请问华大芯片能不能用JLINK下载?那JLINK里要选哪个型号?请问华大芯片能不能用JLINK下载?那JLINK里要选哪个型号?请问华大芯片能不能用JLINK下载?那JLINK里要选哪个型号?请问华大芯片能不能用JLINK下载?那JLINK里要选哪个型号?

网友A(2022-09-06):
可以的,要看型号全不全。

网友B:
可以,我用的JlinkV9.5 Jlink驱动版本是6.16b 稳定适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支持jlink下载的

网友D:
你可以看看jlink的型号选择,如果有,就是支持的

网友E:
我觉得jlink是最强的仿真器了

网友F:
你要下载华大的那个MCU啊?

网友G:
就在jlink,芯片选型中选择你用的MCU型号就行了

网友H:
当然可以使用jlink下载了啊

网友I:
一般都是支持的,除非串口烧录或者不是SWD接口的,不好弄

网友J:
Jlink建议选择V9以及以上,最好

网友K:
你要用华大的那个芯片啊,看看是否支持

网友L:
你先学学jlink选择芯片这个操作吧,感觉你用jlink的时候不多呢

网友M:
jlink下载就可以

网友N:
jlink 可以不止用在arm上吗?

网友O:
        实测可以使用Jlink 或 CMSIS-DAP 烧录调试

网友P:
理论上内核是一样的,jlink是支持的

网友Q:
如J-LINK、U-Link、ST- Link、DAP-Link.

网友R: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和使用stlink 或 jlink下载

网友S(2022-10-09):
JLINK 下载和串口调试特别方便。

网友R:
仿真调试器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华大MCU和ST的32位MCU一样

网友T:
楼主是要下载hex或bin文件,还是下载debug工程?
1. 如果是下载debug工程,官方样例直接打开,选择Jlink工具就可以。
2. 如果是hex或者bin文件下载,需要在segger安装程序里面打开.xml文件,添加该型号mcu的型号描述,并把该型号mcu的.flm文件添加到device里面,单独建一个厂商的文件夹。
上述第2步也可以找官方或者代理的技术支持,他们有这样的jlink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