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3的i2c问题

楼主(2022-07-08):
现在使用gd32e503的i2c0遇到一个问题,发送起始信号后,在发送地址位以后,地址发送成功的标志位一直没有置位。
断点出会一直检测不到ADDSEND标志为1,导致程序跑死。
有人用过e503的i2c0吗?指导一下

楼主:
配置使用的官方的历程,寄存器也都查看了配置的没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io口进行模拟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图片太不清楚了

网友C:
查看一下晶振对吗

网友D:
是不是软件配置有问题啊

网友E: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有没有回应ack。没有的话,机器会认为地址没有发送成功,就不会置位。

网友F:
估计如果不是bug  就是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G:
官方有具体到型号的例程吗

网友H(2022-08-10):
这个问题,请注意函数
  1.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0, I2C0_SLAVE_ADDRESS7, I2C_TRANSMITTER);
中“I2C0_SLAVE_ADDRESS7”这个参数是否正确。否则会卡在
  1.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这句。我刚从这个坑里跳出来。

网友I:
这是照片实在是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