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3EP系列QEI模块初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08):
想问下大佬们,我这样配置QEI模块后,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时,QEI模块内POS1CNTL没有数据

void QEI_INIT()
{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 unlock PPS
RPINR14bits.QEA1R=75;                   //RC14  B
RPINR14bits.QEB1R=64;                   //RC13  A
RPINR7 = 0x009;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 lock PP
ANSELCbits.ANSC13=0;       //RC13 RC14  配置为数字输入
ANSELCbits.ANSC14=0;
TRISCbits.TRISC14= 1;
TRISCbits.TRISC13= 1;
QEI1CONbits.QEIEN = 1;       //使能QEI模块
QEI1CONbits.CCM = 0x00;      //选择正交编码器接口 (x4 模式)计数模式
QEI1IOCbits.FLTREN = 1;      //使能输入引脚数字滤波器
QEI1IOCbits.QFDIV = 0b100;   // 1:16 时钟分频
}

网友A(2023-03-10):
仿真一下看看吧,看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错了

网友B:
这个QEI的模块官方是否有demo例程啊?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先找原厂的技术支持吧,其实主要是找到QEI的驱动方式,然后移植一下试试

网友D:
这看不出什么的,感觉是中断没开导致的

网友E:
引脚接触编码器这块的是否正常啊?

网友:
用MCC自动代码生成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