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时检测中断信号并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

楼主(2022-07-08):
利用IO口的两个引脚作为外部中断信号的输入引脚进行外部中断判断,主程序中已进入低功耗LPM3状态,然后写外部中断程序,请问这有做的话可以实时检测中断信号并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吗

网友A:
要用外部中断,必须在有标明外部中断的引脚设置才行

网友B:
可以的,这里面的会执行完。

网友C:
外部中断(或者说所有的中断)程序是独立于主程序的,不能写在循环程序里的。

网友D:
#include "studio.h"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CTL0=CCIE;//开启定时器A中断
   TACCR0=1000-1;
   TACTL=TASSEL_1+ID_3+TACLR+MC_1;//选择ACLK作为时钟源,时钟八分频,定时器清除位

   P1DIR = 0x9F;
   P1OUT = 0x00;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P3DIR = 0xFF;
   P3OUT = 0x00;
   P4DIR = 0xFF;
   P4OUT = 0x00;
   P5DIR = 0xFF;
   P5OUT = 0x00;
   P6DIR = 0xFF;
   P6OUT = 0x00;

   /****P1.5中断触发********/
   P1IES^=BIT5;//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P1IFG&=~BIT5;//清除终端标志位
   P1IE|=BIT5;//设置终端使能
   /*****P1.6中断触发******/
   P1DIR&=~BIT6;//中断引脚P1.6设置为输入端口
   P1IES|=BIT6;//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P1IFG&=~BIT6;//清除终端标志位
   P1IE|=BIT6;//设置终端使能

   //P1DIR|=BIT0;//MCU工作状态标志
   _EIN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
}
#pragma vector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nterrupt(void)
{
   if((P1IFG&0X40)==BIT6)//判断TLV3691是否产生低电平中断信号
  {
   P1IFG&=~BIT6;//中断标志清除
   P2OUT&= ~(BIT7);//P2.0 LED等灭
   flag=0;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Enter LPM3, enable interrupts
  }
else  if((P1IFG&0X20)==BIT5)//判断TLV3691是否产生高电平中断信号
  {
   P1IFG&=~BIT5;//中断标志清除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
   P2OUT|=BIT7;//P2.0 LED灯亮
   flag=1;
  }
}
#pragma vector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if(flag==1)
  {
    P1OUT^=BIT1;
  }
  else if(flag==0)
  {
     P1OUT&=~(BIT1);
  }

}

网友E:
用上拉电阻的方法,给低电平灯亮。。

网友D:
中断可以唤醒低功耗。

楼主:
外部中断程序放在循环中为什么呢?

楼主:
中断信号并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

网友F:
考虑到效率需要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G:
有可能影响中断的触发。

楼主:
配置中断要放前面的,低功耗进入放最后。

网友H:
你这进入低功耗后程序不运行了,结果没有运行到你配置的其他程序位置,当然其他程序不会执行了。

网友I:
中断肯定是实时的啊

网友J:
要先进行配置才行

网友K:
配置完成之后才可以进入低功耗

网友L:
是的 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检测到

网友M:
最后才可以进入低功耗

网友N:
引脚配置 中端配置 模式配置都 要有

网友O(2023-02-23):
完全两个概念  10us跟着100us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P(2024-07-06):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Q: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R: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S: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T: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U: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V: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W: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X: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