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道ASM文件具体多大会超过MCU的ROMSIZE

楼主(2022-07-08):
怎么查看编写的程序大小是否超过MCU的ROMSIZE

楼主:
在4位MCU中,只要ROMSIZE给定,编译生成的.OBJ文件大小就确定了,所以不知道ASM文件具体多大会超过MCU的ROMSIZE

网友A:
不知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我的MCU的ROMSIZE是4096,生成的OBJ文件大小是32k。那么ASM文件多大会达到这个极限呢。

网友B:
如果超过ROMSIZE的话编译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C:
keil编译的时候回显示代码大小,变量占用空间等

网友D:
跟ASM文件没有必定联系,比如ASM文件还有注释编译后是不在ROM内的。

网友E:
主要还是看编译后烧入文件,一般超过编译软件会报错。

网友F:
超出的话 会有报错信息的

网友G:
如何减少占用空间呢

网友H:
那些注释存在哪个空间里啊

网友I:
请问ASM文件是干嘛的呢

网友J:
注释一般都不占用空间

网友K:
如果超过范围的话 如何进行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