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减法运算有什么注意的吗

楼主(2022-07-08):
难道PIC16单片机减法运算有什么注意的吗

楼主: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数组进行加法计算时计算结果乱七八糟的什么值都有

楼主:
比如a=320-u[d]中a、u、d全是uint类型的变量但是计算的a值就是不能得到正常的计算结果

网友A:
减法 会有负数结果吧,为什么用uint?

网友B:
数据运算一定要分辨清楚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运算,混合起来就会杂乱无章。

网友C:
可能是你数据类型搞混乱了.....单片机不背这个锅的.....

网友D:
无符号数据进行减法运算会出现溢出的情况啊

网友E:
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F:
要注意方式方法 节省单片机资源

网友G:
出现负数的话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H:
要注意设定的数据类型

网友I:
主要的就是注意数据类型

网友J:
得用无符号数据

网友K(2022-09-10):
数据类型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