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2-07-08):
单点接地

网友B:
为了防止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进行隔离。一般的隔离方法是用电感把两个地接起来

网友C: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网友D:
如果只有一块电池,怎样才能形成独立地供电回路呢?

网友E:
理论依据可以从公共地阻抗(电流走向产生电压变化)来分析。

网友F:
实际经验也是这样,效果很明显(在ADC采集时,在有效位的情况上能很好体现)。

网友G:
用电感隔离

网友G:
我见还有的用0欧电阻和磁珠的

楼主:
学习总结下。电感电容,磁珠可以隔离模拟和数字信号。不晓得理解对不。

网友F:
用电感或磁珠隔离模拟地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会导致高频电流的地阻抗变大,带来更大的干扰。
要保持模拟地的低阻抗

网友H:
是不是你这台机子上装了好多的USB驱动

网友I:
把它们单点接地,还可以采用电阻、电感、电容、磁珠来处理,百度一下就知道如何应用它们了

网友J:
数字地或模拟地最好不要经过磁珠、电感之类的东西再连接到总地,有可能会抬高电势,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C:
有些电路可以选择分区 不分割的设计方法

网友A:
任何电气装置必须有公用点,而且公用点应该只有一个。电力系统的接地、模拟电路地、数字电路地、射频地,这些“地”在一个装置中可能都存在,要在各自回路接于一点,既交流回路的PE、模拟com、数字com和射频的Earth,最后将这些点连接于机壳,是整套电气装置的公用点,也叫“一点接地”,实际是分系统“一点接地”后再系统一点接地。

楼主:
嗯,明白了

网友E:
看你板子的信号质量,
如果模拟部分各种大电流,各种频率的话,

网友K:
最好是隔离

网友I:
甚至keepout把板子分割一下

网友L:
如果模拟的部分也比较干净,
可能看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M:
很多低级用途没事的

网友N:
模拟地会被严重干扰

网友O:
主要看原有功能影响不影响

网友P:
影响肯定有 就看大小了

网友Q:
尽量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R:
最好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

网友S:
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无法预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