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代码执行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22-07-08):
怎么计算执行一段代码的时间?
是有固定的公式,
还是有编译器可以查看

网友A(2022-09-15):
打印LOG,执行代码前打印滴答定时器的LOG,打印后打印滴答定时器LOG。

网友B:
如果可以调试,调试的时候把Tick时间记下来就行了。打中断的时候Tick就不走了。

网友C:
你可以用定时器实现的,但是不能太准确

网友D:
编译器好像查不了吧

网友E:
你可以用printf实现,就想测代码的开始到结束呗

网友F:
你可以大概算一下,就是机器周期,运行多少次

网友G:
仿真也可以代码执行时间的

网友H:
你用计时器的方式实现计算一下吧

网友I:
我之前都是用定时器测一下,但是会差一些

网友J:
其实你测这种执行时间有啥意义嘛?

网友K:
我都是用仿真方式测试,调试就能看出

网友L:
固定公式估计没有,用log也行,但是用仿真方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