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203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CH32V203不能下载程序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
c:\Keil_v5\falsh\CH32F2xx.flm

网友A(2022-07-11):
是不是哪里出现不兼容

网友B:
芯片型号选对没,看提示是flash算法不对。

网友C:
芯片型号没选对

网友D:
不兼容吧

网友E:
芯片型号配置正确吗

网友F:
芯片型号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G:
能识别芯片型号吗

网友H:
下载的时候需要供电

网友I: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J:
仿真器驱动成功吗

网友K:
换一片芯片试试,或者看看有虚焊什么的地方吗

网友L(2022-08-10):
您好,下载的时候RAM for Algorithm 配置 Size 0x2800,如下图

网友M:
这提示你的是无法加载算法flm呀

网友N:
看看你keil配置

网友O:
你可以安装pack安装包试试

网友P:
找官方要个pack吧,或者自己搞个flm添加上也行

网友Q:
型号选择的是否正确啊?

网友R:
一般情况是你flm没选对导致无法加载

网友S:
不能加载你就好好看看keil上魔术棒那里,看看有没有这个f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