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08):
一个12v的继电器,我加14—16.8v,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线圈会发热, 寿命会缩短. 可以加几个二极管将电压降下来.

网友B:
不可以的。
这样容易损坏继电器的

网友C:
对于此类过压电源的保护,一般采用TVS管去保护。

网友C:
用ESD器件做过压保护

网友D:
会浪费电,而且可能会发热。。。

网友E:
不过,应该可以用。

网友D:
如何做电路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
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F:
一般应保证TVS管应工作在后端电源芯片器件的正常电压VCC以上

网友E:
不如换一个更高耐压输入的芯片

网友E:
直接换个高耐压的芯片

网友F:
加个三极管和可控硅就OK

网友G:
看看手册上怎么写的这个呢?

网友H:
还好还好,你测一下电阻,串个电阻降低电流。

网友I:
这个短时间运行没问题,但是长时间的话继电器线圈肯定受不了

网友J:
一般没事的,可以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K:
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L:
影响会非常明显

网友M:
电压有点过大了

网友N:
继电器早早的就得玩完

网友O:
加一个ldo不就行了吗

网友P:
时间长了可能会烧坏线圈

网友Q(2023-03-01):
12V继电器不可以用在16V电压中,因为电压不一样。如果用在16V工作电压中,继电器线圈会很快烧毁

网友R:
会影响使用寿命的吧

网友S(2024-05-1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T: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U: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V: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W: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X: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Y: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Z: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AA: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AB: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