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类功放

楼主(2022-07-08):
我用D类功放TPA3110时,在输入信号幅值较大时会自动保护无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输入信号是正弦波信号

网友A:
你可以多翻翻数据手册,一般里面都有相关信息

网友A:
提问的时候,尽量把测试条件写一下,这样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B:
触发OCP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把输入信号幅值降低的话可以恢复输出。因为原来是用变压器做负载,不知道是不是限流保护,所以把负载换成一个水泥电阻试下,手上只有75欧的,所以就用这个阻值的来试

楼主:
使用75ohm的电阻,触发OCP基本不可能。

网友D:
应该是限幅保护。或者是产生了削顶失真

网友E:
功放你要知道,放大后的音频有个范围的,就是供电的正负电压内。

网友B:
超过了上下电压就输出恒定不变了,就好比你说的没动静了。

网友B:
也就是削顶削底失真

网友E:
开关式功放,在电源内阻很小时,容易过流保护。原因是:输出级MOS管出现了短暂的共态导通。

网友F:
可以看下波形哦,

网友G:
可能是内部保护了

网友H:
上个原理图吧

网友I:
D类功放的应用场合是什么呢

网友J:
总应该有一个上限值吧

网友K:
芯片有自保的功能?

网友L:
请问具体的测试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M:
信号是怎么连接的呢 能放一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