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吧?

楼主(2022-07-08):
/******************************************************************/
void Init_Clk(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BCSCTL3 |= XT2S_2;                        // XT2频率范围设置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振荡器失效标志
        BCSCTL3 &= ~XT2OF;                    // 清XT2失效标志
        for( uint i = 0x47FF; i>0; i-- );   // 等待XT2频率稳定
    }while (IFG1 & OFIFG);                    // 外部时钟源正常起动了吗?
    BCSCTL2 |= SELM_2 + SELS ;                // 设置MCLK、SMCLK为XT2
}

程序总死在for那里,外部晶振不需要接吧?

网友A:
XT2是外部晶振啊,肯定要接的,试试把i的值改小点看看

网友B:
外部晶振不接,你是如何来处理的,不会是悬空吧。

网友C:
i是无符号的... 改成有符号的试试

网友D:
外部晶振,是不是需要接,不是看软件的,是要看硬件需求。。

网友E:
是否有接外部时钟的需要,主要看精度要求吧。。

网友A:
如果没接外部晶振,您程序中却在判断外部时钟是否稳定起振,那肯定是死等了。

网友F:
在设计电路时,基本上都不外部晶振给接上了,没有不接的。

网友G:
那就是说外部的低频晶振必须要用上的才行。。。

网友D:
如果你定义了这个芯片的系统主时钟为XT2时钟源,
那么你的XT2引脚就必须接晶振,否则芯片无法工作。

网友F:
只要芯片配置了系统主时钟,不接晶振也能工作,

网友A:
另外,for循环中的i变量可以设小一点,几百就行。

网友H:
是while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I:
对,是while不是for的问题。

网友J:
while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J:
什么单片机的,看着好奇怪。

网友K:
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B:
解决了吗,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C:
变量一般在函数开头定义,一般不这么用吧?

网友L:
用到外部晶振了吗

网友M:
看初始化是用外部的晶振了

网友N:
XT2引脚就必须接晶振

网友O:
这种配置需要连接外部晶振

网友P:
测量一下外部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Q:
一定要接  确定不是死在while里边吗?

网友R(2023-02-23):
对于有串口,CAN之类的,要求波特率比较准确的,最好还是有外部晶振,外部晶振的精度比内部RC振荡高几百倍

网友S(2024-03-31):
XT2是外部晶振要接的,试试把i的值改小点看看

网友T:
只要芯片配置了系统主时钟它就可以在没有晶体振荡器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U:
也就是说,必须使用外部的低频晶体振荡器。

网友V:
变量通常定义在函数的开头,但这不是使用它们的方式,对吗?

网友W:
不接外部晶振用什么啊

网友X:
此配置需要一个外部晶体振荡器连接

网友Y:
为什么不连接到外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Z(2024-07-06):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AA: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AB: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AC: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AD: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AE: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AF: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AG: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AH: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