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系统里默认是哪组呢

楼主(2022-07-08):
我看好多例程里面都没有显式配置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那系统默认是哪组呢,以stm32f103为例

网友A:
优先级配置啊。默认就是不管啊。

网友B:
默认的当然是你什么都不做。

网友B:
默认应该是0啊

网友C:
这个是配置LCD液晶屏的吧,我看好多液晶屏说是用这个借口。

网友B:
默认是0

楼主:
确实默认为0,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0         ((uint32_t)0x700) /*!<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4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1         ((uint32_t)0x600)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3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2         ((uint32_t)0x500) /*!< 2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2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3         ((uint32_t)0x400) /*!< 3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1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NVIC_PriorityGroup_4         ((uint32_t)0x300) /*!< 4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0 bits for subpriority */

#define IS_NVIC_PRIORITY_GROUP(GROUP)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0)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1)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2)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3) || \
                                       ((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_4))

我在里面看到了

楼主:
比如有两个中断,一个中断分组为Group_1,抢占式优先级设置为2,响应优先级设置为1,一个中断分级为Group_0,响应优先级设置为0或2时,这两个中断同时产生中断请求时,系统要处理哪个呢?

网友D:
默认不分组,也就是抢占优先级为0,响应优先级占4位。

网友C:
默认是不分组的。。你可以看手册,里面提到了。

网友E:
默认不分组,抢占优先级为0

网友F:
就是手册里边的那个优先级别

网友G:
先处理级别高的吧

网友H:
默认优先等级是一样的吗

网友I:
那就是谁先来就先处理谁了

网友J:
默认优先级别是相同的

网友K:
那就讲究个先来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