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005 量产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22-07-08):
F005量产用什么烧录器,板上有VCC SWC SDW GND REST ,调试用DAP,也买了CCID下载器

网友A:
看来量很大啊

网友B:
这个系列不缺货了

网友C:
可惜了,又一个客户没了

网友D:
就是这个啊

网友E:
既然你都买了CCID……

网友F:
烧录器 CCID 或者原厂 HCTL-01 有屏

网友G:
一次能烧录多少片啊

网友H:
小华半导体有批量烧写工具吗

网友I:
量大还能不缺货啊

网友J:
遇到地址不一样的程序咋办呢

网友K:
有这种烧录工具吗

网友L:
只有单片烧写工具吗

网友M:
离线烧录器

网友N(2022-09-12):
分享下使用教程吧

网友O:
CCID就可以吧

网友P:
有这种烧录工具吗?

网友Q:
可以找代烧录的厂子

网友R:
其实可以用jlink就行的,烧录很快

网友S:
多招几个工人就好了吧,烧录非常快

网友T:
用普通烧录器应该就行

网友U:
话说,你要是量大的话,找原厂烧录一下是不是也行

网友V:
官方咋烧录的啊,那boot怎么写进去的

网友W:
好像CCID就行吧

网友X:
你多招几个人,啥都解决了

网友Y:
话说,这个CCID一次能烧录多少啊?

网友Z:
我们生产反正量不大,一般都是jlink

网友AA:
量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