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试过初始化TIM寄存器都写不进去

楼主(2022-07-08):
同一个程序,不同的芯片,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在初始化完时钟后,初始化TIM,发现调用Init的API时,进去一看,什么TIMx->ARR那些明明写了数,走下一步看,还是0,查看Register,TIM那一列全都是0,完全写不进去的,查看汇编代码,看着STRH R2, [R0]的执行完,硬是没写进去,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TM32F302,?

楼主:
STM32F103

网友B:
要参考库例程的正确顺序初始化各级时钟

网友C:
时钟没有便能吧

网友D:
是同一个型号芯片吗

网友E:
不会,,没用过

网友F: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时钟没初始化,没打开时钟不能操作.

网友H: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需要解除

网友I:
是不是跟硬件有关

网友G:
看下不同芯片的定时器,有的定时好像数量不一样,最好看下底层吧

网友F:
不应该是硬件问题的

楼主:
多检查下,发现问题,学着解决问题。

网友J:
什么问题,记在小本本上。

网友K:
需要先关闭定时器才能配置

网友L:
这种寄存器有写保护吗

网友M:
没遇到过这种寄存器写入不进去的情况啊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O:
其他寄存器可以写入吗

网友P:
没有试过 没有遇到过

网友Q(2023-02-23):
要清除中断标志位,用clearflag哪个函数

网友R(2024-03-31):
没有遇到过,具体情况还是得具体分析的

网友S:
计时器只能在禁用之后才能配置

网友T: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登记写不进入的情况

网友U(2024-07-06):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V: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W: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X: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Y: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Z: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A: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B: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C: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AD: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