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只支持256个byte发送

楼主(2022-07-08):
用stm32f030调节一个DSP,该DSP在初始化时需要写1W多个byte的数据,发现stm32f0的I2C驱动只支持256个byte发送

网友A:
用模拟呢

楼主:
模拟进行操作太慢了

楼主:
不知道大神有修改过该驱动,把读写长度修改为16位或以上。

网友B:
好像改不了吧

网友C:
用普通的io口模拟事实

网友D:
普通IO口模拟已经实现了,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E:
F0有DSP内核吗

网友E:
能否修改底层的驱动。

网友F:
那倒也是  达不到要求

网友G:
不要泄气,继续加油

网友H:
写程序都不看参考手册的吗?
The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is programmed in the NBYTES[7:0] bit field in the I2Cx_CR2 register. If the number of bytes to be transferred (NBYTES) is greater than 255, or if a receiver wants to control the acknowledge value of a received data byte, the reload mode must be selected by setting the RELOAD bit in the I2Cx_CR2 register. In this mode, TCR flag is set when the number of bytes programmed in NBYTES has been transferred, and an interrupt is generated if TCIE is set. SCL is stretched as long as TCR flag is set. TCR is cleared by software when NBYTES is written to a non-zero value.

网友I:
模拟的话速度比较慢

网友J:
怎么 会有这么多的数据呢

网友K:
多发送几包可以吗

网友L:
那就多发送几组数据吧

网友M:
用模拟的话如何处理呢

网友N:
在哪里修改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