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22-07-08):
接口驱动差不多了,现在要开始组装了,pic的中断优先级是如何定义

楼主:
690为例,开了timer,uart,adc,如何设置呢?

网友A:
都是同一中断入口地址0x004,没有绝对的优先级的定义

网友B:
16没有中断优先级的概念

网友C:
中断只有一个入口

网友D:
想优先处理的,就放在前面。

网友E:
有多少中断呀

网友F:
还是同一个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G:
居然没有中断的优先级别?

网友H:
所有的中断都是一个入口吗

网友I:
那如何设定哪个中断优先级别更高呢

网友J:
存在中断混乱的情况吗

网友K:
PIC16所有中断只有一个中断向量地址。而且不支持中断嵌套。因此,在硬件上没有优先级之分。
如果有多个中断源,哪个中断优先处理,取决于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软件判断各个中断源标志位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