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是那款芯片IO口能直接触摸按键,程序又要怎样写

楼主(2022-07-08):
中颖是那款芯片IO口能直接触摸按键,程序又要怎样写。

网友A:
自己既然没有做过触摸,还是直接买触摸方案吧,这样更直接!

网友B:
参考网上的方案吧,一搜一大把!

楼主:
                    网上的方案可能成本要贵吧。现在小家电利润是越来越薄了。BOOS不会同意的

网友C:
67P61,我们公司就在用,盖10mm的玻璃板仍然有效

网友D:
SH79F1622如果带AD就完美了

网友E:
可以在网上找些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F:
都可以使用啊

网友G:
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H:
这是要做成产品吗

网友I:
请问什么叫触摸按键啊

网友J:
感觉应该是比较灵敏的是吗

网友K:
现在都要压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