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2-07-08):
MA801AS能否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出厂的默认ISP 为3线的ISP 代码

网友B:
对,不能用串口下载

网友C:
要用串口下载,需要用U1重新烧录串口的引导码才可以

楼主:
感谢!原来如此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吧,重新烧录串口的引导码才可以!!!

网友E:
51单片机RAM不够,外部扩展SRAM。在KEIL C下开发编译,如何设置让编译器知道有外部扩展RAM,从而编译出MOVX指令!

网友F:
用xdata来指定变量区域;
或者使用large模式。
更多操作

网友C:
加XDATA指定访问的数据在片外64K字节数据存储器内,用MOVX指令访问,再去看C51相关说明

网友G:
你的意思是只要用XDATA定义变量 编译时就会自动生成了MOVX指令吗?另外如果的device只有内部RAM,没有XDATA,代码里强制加入XDATA,会导致编译器编译不过嘛?

网友H:
没有外部SRAM就不要用XDATA,只有用到外部SRAM才用XDATA,这时候就会生成MOVX,C51有三种存储器模式是SMALL,COMPACT,LARGE;更详细的你找本关于C51全面点书看看,

网友I:
到底是啥问题。。。

楼主:
外挂RAM是硬件问题

网友J:
这个确实很难说

网友B:
淘汰掉51,外扩一个成本已经够买个不错的ARM了;

网友C:
想问下,用xdata来指定变量区域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