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能不能有continue

楼主(2022-07-09):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能不能有continue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C:
没有完全取代 goto 的方法.

网友A:
我们只能用结构化代码尽量避免 goto 出现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C: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A: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E: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F:
所有的逻辑跳转都可以用if else 完成,不用在这里太纠结用什么语句,开销是一样的.

网友G:
while,for,continue,break配合变量

楼主:
renturn可以不

网友H:
或者将相应判定条件修改一下

网友I(2023-03-01):
既然LZ觉得用goto有意义,且相对于自己写的东西,goto比循环好,当然能用。

网友J:
为啥不能用goto,不过好像跳转一类的能少就少

网友K(2024-03-04):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L: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M: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N: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