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HP16位单片机延时函数

楼主(2022-07-09):
请教各位,16位dsPIC33EP系列单片机,毫秒和微秒的延时函数分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A:
XC16中__delay_ms()、__delay_us(),括号内为延时时间。

网友B:
需定义FCY,指令频率,振荡频率的一般,还需包含头文件"libpic30.h"。
更多操作

楼主:
我是一位初学者,麻烦您提供一个参考例程,供我学习下,感谢

网友C:
一个delay函数有什么例程,你先看看编译器目录下面的编译器用户指南和库函数用户指南。按照使用说明写就行了,而且用户指南里也有示例代码。

网友D:
初学者一定要先自己看工具的用户指南!

网友E:
这应该是库函数名字

网友F:
都离不开对时钟的计数

网友G:
用户指南里边有这个的介绍?

网友H:
应该能找到内层函数

网友I:
可以自己根据主频进行编写延时函数

网友J:
跟时钟也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