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产生不同的中断

楼主(2022-07-09):
板子上的按键KEY2和KEY3对应的是PF11和PC13管脚,都是对应的EXTI15_10_IRQHandler中断,怎么样才能按下KEY2和KEY3产生不同的中断呢???求分享啊~~~~~~~~

网友A:
不知道LZ在做什么样的应用,我之前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在IRQHandler里面看到底是key2还是key3导致的中断,再分别调用key2跟key3的函数。

网友B:
我认为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C: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1)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1);
                //key2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key3
        }

网友D:
按键都用中断,是低功耗设备吗?

楼主:
按键只按一次产生一个中断,使LED灯亮,这时我想用延时函数,使得LED灯亮100ms,灭100ms,这样循环,该怎么操作呢?我知道在中断里面延时,长时间不跳出中断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就只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C:
检测引脚变化,这个功能做的不太理想

网友E:
中断里面延时,这样的程序,基本是没的用的,中断就是硬件的任务,切换,你一直霸占CPU不释放,你的程序框架就是一根筋,动一个牵动一身。简单的东西的好好想想。

网友F:
有一个寄存器是控制中断来源的

网友G:
中断里面延时是大忌

网友A:
进入中断后,通过位操作判断到底是哪个管脚的中断。

网友H:
检测引脚电平变化

网友I:
进入中断后再判断啊。

网友D:
中断里面不要延时,占着CPU不干活

网友J:
判断是哪个引脚的就可以啊

网友K:
在中断函数里边判断标志位

网友L:
用if语句判断一下是哪个引脚就可以呀

网友M:
在中断函数里边看看 io口的状态就知道啦

网友N:
判断io口标志位

网友O(2023-03-01):
我觉得可以在中断函数中再分别检测(读取)一下两个IO口的状态再做分析处理。

网友P(2024-05-16):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Q: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R: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S: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T: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U: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V: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W: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X: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Y: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