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直接替代STM32F103VCT6的GD的芯片吗?

楼主(2022-07-09):
请教各位老师啦! --有能直接替代STM32F103VCT6的GD的芯片吗?软件、硬件都不需要改动。原有的板子用的是STM32F103VCT6,涨钱弄的没法办啦,所以想用GD的芯片替代。用过去的板子换上了GD32F103VCT6,结果不太好用,存储的数据总丢。请教各位老师啦!多谢啦!

网友A:
库文件替换下吧  应该是3天内的事情~ 应用代码不用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库文件替换下吧  应该是3天内的事情~ 应用代码不用改~

库文件太别太大了,好多接口的名称也不一样,要注意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直接换片子的,代码99.9%不用改。 主要看你用到哪些功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我主要担心修改文件后,哪怕是1%呢。也需要进行整机测试,一搞就是好几个月。

网友D:
一大堆国产都可以替代STM32,如果从设计开始就考虑不同MCU替代的问题,比如硬件和应用层代码,设计的好的话可以做到完全一样。软件上有些型号的外设寄存器和STM32都是一样的,可以做个CICD集成测试环境,代码提交后,触发自动化测试,几个种类MCU的工程同时自动化编译+自动化烧录并测试。其实主要就是测试驱动上的差异。
然后谁家便宜用谁家的,随时替换。像APM32F103VCT6这种100PIN的,价格应该可以做到1刀以下。
GD32,兆易创新
AT32,雅特力
MM32,灵动微
CH32,沁恒
HC32,华大
HK32,航顺
APM32,极海
CKS32,中科芯
BLM32,贝莱特
CMS32,中微
CS32,芯海
SWM32,华芯微特
FCM  闪芯微

网友E:
GD32F103VCT6,直接bin进去

网友F:
GD32F305VCT6 !
我公司就这样替换的。

网友G:
用CKS32F103VCT6可以不用改代码直接替换,现在项目用着批量没啥问题

网友H:
不能直接替代的噢,软件需要移植。

网友I:
我感觉直接替代有问题,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J:
gd32f303VCt6 完美替代

网友K:
AT32雅特力可以PIN TO PIN 替换,不过软件我觉得最好还是改一下下,毕竟平台不一样了

网友L:
估计接口文件啥的 都要换换名称了

网友M:
有GDF103VCT6这个型号吗

网友N:
这种芯片一抓一大把

网友O:
同系列同型号的额就可以

网友P:
库文件如何进行替换

网友Q:
可以替代的型号还是不少的

网友R(2022-12-14):
GD32F103VCT6没用吗?

网友S:
对应芯片的信号就行。

网友T:
XXX32F103都可以替代吧。

网友U:
GD32F103VCT6

网友V:
国产都可以替代STM32有很多。

网友W:
应该是可以直接替换的吧,引脚全兼容

网友X:
主要看你用到哪些功能,然后在上面微改就行了

网友Y(2023-02-01):
引用 网友G:
用CKS32F103VCT6可以不用改代码直接替换,现在项目用着批量没啥问题

我们有代理CKS和国民的,方便加个联系吗,叶工19866620108

网友X:
看你用到的功能吧,绝大多数不用改

网友(2023-03-09):
引用 网友M:
有GDF103VCT6这个型号吗

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