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90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楼主(2022-07-09):
以前是用51,有12分频的,也有单周期的,pic是如何做的呢,牵扯到设计模拟I2C延时问题

网友A:
只能用4分频吗

网友B:
最大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C:
手册上的寄存器那肯定有说明啊

网友D:
应该是3楼说的对

网友E:
4个时钟周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C16的指令周期是系统时钟周期的四倍,Instruction cycle(Tcy) = 4Tosc。系统时钟周期是多少,是由你决定的。

网友G:
只能四分频吗

网友H:
不会只有这一种分频吧

网友I:
单个时钟周期是多长时间啊

网友J:
计时单位是微秒是吗

网友K:
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哪个时间短

网友L:
频率比较单一化啊

网友M(2022-11-09):
绝大部分指令运行时, 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 少数几条指令运行需要2 个指令周期。

网友N:
现在就是8位的PIC单片机(PIC10/1PI12/PIC16/PIC18)系列的是4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期。

网友O:
PIC16和PIC18 MCU的系统时钟在器件内经4分频产生非重叠的4个正交时钟节拍

网友N:
PIC的指令周期是4个震动周期

网友P:
pic16f690的机器周期是单周期指令。

网友Q:
指令的执行采用流水线方式,大部分的指令的执行时间是一个周期

网友R:
4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期。

网友S:
PIC不同类型的指令周期好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