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DRV8870的电流检测电阻和电机电流的关系

楼主(2022-07-09):
我用DRV8870 做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电路,电机电压24V  功率 40w
现在发现在电机堵转的时候经常烧芯片。
DRV8870 的基准电压为5v  电流采样电阻为 0.25R
测试的时候 在电机不堵转的时候 万用表测量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再与电机电流值 相除 基本还是在0.25R
但是 当电机堵转的时候 比如 电流达到4A的时候 万用表测量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再与电机电流值 相除 电阻值就只有0.0xx欧姆了
我想咨询下 这个在电机堵转的时候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对不对?

楼主:
没有采用PWM调速 直接高低电平 决定正反

网友A:
基准电流的设计还是要多注意细节的

楼主:
要注意些啥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B:
这个器件具有过流保护功能
我想, 你的电机发生堵转时, 可能电流远远超过 4A. 而控制器通过开关保护限制了电流.
相对于 PWM 方式, 所以你测到的电压不对了.
你可以看一下电机上的电压波形

网友C:
这个可以根据理论设计的先确定一个大致的比例关系的

网友D:
电机堵转,就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阻值了

网友E:
这个芯片有过流保护,不错的,很棒的一个方案的。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结贴

网友F:
这个是恒流的关系吗

网友G:
这个比例应该是一个概数  不会很精确

网友H:
存在电阻发热的现象吗

网友I:
不能是线性的了吧

网友J:
这个 不知道算法啊

网友K:
堵转的话 电阻就极小了

网友L:
加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