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么选择触摸库的相关配置

楼主(2022-07-09):
我在MPLAB X IDE环境下,配置ATtiny1616怎么没有找到触摸库

网友A:
PIC单片机电容触摸按键,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外围电路简单

网友B:
嗯,不需要任何外围元器件

网友C:
只要从引脚连接出一条线到焊盘上即可。

网友C:
电容按键触摸的原理
PIC单片机通过松弛振荡器是一个自激 RC 振荡器,它使用 2 个带 SR 锁存的比较器来改变感应电容器电压的充电方向,进行充电或者放电。通俗点说就是在管脚上产生了一个三角波。当手指按上去后就引入了一个额外的电容 使得 充放电的周期沿长。也就是说人的手靠近的时候充电时间沿长了,然后放电时间也加长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同过判断 RC震荡频率的快慢来判断 是否有手指按下。

楼主:
如何判断RC震荡频率的快慢呢?

网友D:
这就和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人做事情快慢是一样的。比如我们给个10S的时间,让两个人吃薯条如果吃的越多的,就说明他的吃东西的频率越快反之越慢。

网友E:
  官方的资料给了个比较简单的实现方式。 由TIMER1来完成计数也就是充放电的次数,由TIMER0来计时。TIMER0每隔段时间触发一次中断,来读取TIMER1充放电的次数。

网友F:
  如果采集的的次数明显小于之前的次数。那就说明充放电频率降低了。有人的手按下了。这就是判断的大致原理。

网友G:
官方提供的简单按钮检测方式(大概就这意思)
  首先要有三个变量 unsigned int  average;//平均值
                                   unsigned int  raw;//当前值
                                   unsigned int trip;//按下时频率与平均值得差
中断程序
   ISR{
        ...
       if(raw < (average - trip))
        // 按钮按下
      else
       //按钮没有按下

      //对当前读数进行平均
     average = average*15/16+raw/16;
         }
更多操作

楼主:
在START里我知道如何添加QTOUCH触摸库,现在想切换到X IDE环境下,PIC的MCU是可以添加触摸库的,ATMEL的MCU如何添加触摸库,我是想知道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H:
MCC目前还没有支持AVR的touch lib

网友I:
我也没找到PTC,应该是还没放进MPLABx, 只能等了

网友J:
或者直接用start.

网友K:
这个资料早就过时了,现在PIC上用的触摸是CVD,HCVD和ADCC等方法

网友L:
这种张弛振荡的方法多年前就废弃了。

网友M:
MPLABX的MCC里的触摸库目前只是PIC的

网友D:
基于ATMEL的PTC的库还只能从Start里使用

网友K:
没用过这个的库,不是很熟悉

网友N:
是不是没有安装啊

网友O:
因为touch专业性比较强, 建议你可以先联系一下代理商或者本地M的支持,

网友L:
请专业ESE帮你review一下线路图,特别是PCB layout, 甚至可以帮你完成初步的touch软件包代码...

网友J:
不然的话,你自己摸索,一个是时间长, 二是效果不好的话,你还得按上面的步骤再走一次..费工费时..

网友P:
触摸库是系统库吗

网友Q:
主要是一些参数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R:
在哪里可以下载库文件啊

网友S:
都有哪些想点可以配置啊

网友T:
这个库对屏幕的型号有要求吗

网友U:
这种库需要进行安装吗

网友V(2022-09-10):
这种方法已经被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