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TAG51的帮助文件在哪

楼主(2022-07-09):
JTAG51的帮助文件在哪

网友A:
JTAG51帮助文件在keil下的C51下的HLP目录下,名字为jet51_keil

网友B:
到中颖网站下载“JET51用户指南”吧

楼主:
Keil插件到底插入了哪些文件

网友C:
具体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JET51/JET51_User_Guide.zip

网友B:
文件比较多,不方便一一列出,你可以在安装KEIL插件时,手动选择一下非KEIL安装目录

网友D:
对,安装完后就能看到所有新加入的文件了。

网友E:
在官网,可以直接找到帮助文件的。

网友F:
我也建议楼主去官网下载比较好一些。

网友G:
在文件的安装目录里面,就可以,看见。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结贴了

网友H:
有汽车级8PIN单片机吗?

网友I:
可以离线使用吗

网友J:
帮助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K:
这种文件会在后台实时更新吗

网友L:
都安装的话 文件太多了就

网友M:
官网是中文文档吗

网友N:
8pin还能干嘛呢